图纸 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23-11-07):
(图片)

网友:
这个你自己站内找找早就有类似的了

网友:
没开机时 Q43导通产生5vdual,开机后pwok经过两个运算放大器给自己增加电压,使q41饱和导通,产生5vdual,下面的q43截止,你查一下q43这个MOS管你就会知道,它是p或nmos管,待机导通,开机截止,

网友A:
有错请改正,我还在学习,

网友:
2 3 56脚要搞电位  7脚就输出高电位

网友:
待机时(PWOK没产生),比较器U12A的3脚为低电平,5BSB经R113与R114分压,得2.5V电压加到比较器KA393的2脚,比较的2(-)脚电压大于3(+)脚,1脚输出低电平的5VDL_G1,加到U12B的5脚,U12B的6(-)脚电压大于5(+)脚,U12B的7脚继续输出低电平,使Q41截止,不导通;同时U12A的1脚输出低电平5VDL_G1,加到Q43的G极,使P沟道MOS管Q43导通,提供待机时的5VDUAL供电;

开机后,PWOK正常产生一个3.3V的高电平,加到U12A的3(+)脚,这时,3(+)脚电压大于2(-)脚电压,1脚输出高电平,经5VSB上拉,加到U12B的5(+)脚,5(+)脚大于6(-)脚,7脚输出高电平,经+12V上拉,加到N沟道MOS管Q41的G极,使Q41导通,为系统提供5VDUAL供电;
同时U12A的1脚输出的高电平5VDL_G1,加到Q43的G极,使P沟道MOS管Q43截止,关闭待机时的5VDUAL供电。

仅供参考,不妥之处,敬请谅解!

网友:
Q43 是p管 低点屏导通,然后u12就有供电了,然后就座等pwok的到来,来导通那个N沟道的大管子

网友:
基础教程中有这类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错请改正,我还在学习,

跪谢大神

网友:
PWROK由低变高,后面比较器输出反转,截至5V待机

网友:
你这是技嘉主板的5V待机供电和5V开机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