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nh50不出核显供电独显供电和显存供电

楼主(2023-11-07):
经查1v8_run和1v8_aon都没电压,查来源进入死循环了,大神帮忙看看吧,u6的2个开机en1和en2都没电压输入1.8va都正常。然后查1v8_aon和run来源,在u5那里来的,这个u5芯片有点看不懂啊,输入vdd有3.4v的,7脚有2.5v,其他的好像都没有电压,susb#信号有电压(测量的是南桥那边发出的susc#也有3.4v),但是U5的4脚没有电压,是不是正常的?现在开机卡0.85安一会儿就重启,CPU供电有,就是显卡供电和显存还有核显供电不出来,没思路了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
没有呢,这个u5看不懂啊,之前的n95tp6也是这样的问题,没搞好

网友:
你试试是不是没上内存的原因,我上了内存后电压都出来了,电流卡1.4安不亮机,反复重启,这个mp2884好像不能随便换啊我把显存的和显卡的对换显卡供电1.3v显存供电0.8v,不知道显卡是不是挂了,换回来后电压都正常了,把内存取了后卡0.8安不出核显显存显卡供电,插上内存电压就都会出,不亮机

网友:
U5的12脚DGPU_PWR_EN起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