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00和T61的屏可以互换吗?型号均为LTN141W1-L05

楼主(2023-11-07):
如题,本人修笔记本不太多,朋友送了一台T61,屏坏了,记得以前笔记本换屏的时候,还要刷个芯片,不知现在还需要吗?闲鱼上找到了一块T400的屏,看型号完全相同,可以直接换上吗?

T61原机的屏

闲鱼上T400的屏

网友:
接口一样可以查上去试试

网友A:
前几天有个客户卖T400,给他20他不卖,想卖100。T61还有价值买个屏?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LCD屏 很少见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有个客户卖T400,给他20他不卖,想卖100。T61还有价值买个屏?

20肯定不卖了,屏幕和主板算下多少钱了?还有内存 外壳 键盘这些,拆开卖也不少钱了。

网友:
老古董了,,,,,,,,,,,,,,,,,,,

网友B:
灯管的很少见了,是屏问题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型号一样就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的很少见了,是屏问题还是灯管问题。

是屏的问题,原来的屏已碎

网友:
我要两天把一个大30针的LCD屏改小40针的led屏,要刷码片,原屏码片数据移到新屏,改屏线 3.3v的码片电源不能接到屏电源,不然不显

网友:
型号一样可以用!

网友:
屏型号一样就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