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Mbr格HDD 建立 Clover 分区引导 Pcie m.2 ssd

楼主(2023-11-07):
电脑新增Pcie 卡转 m.2 ssd,bios下不认盘,想在HDD建立 clover 分区进行引导,想保留硬盘里的系统,引导固态内的系统,在此拜求各位高人提供指导性的意见。

网友A:
Clover引导NVMe启动,相当于治标不治本,你的优盘要一直插在USB接口上。
把NVMeExpressDxE.ffs模块刷进BIOS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lover引导NVMe启动,相当于治标不治本,你的优盘要一直插在USB接口上。
把NVMeExpressDxE.ffs模块刷进BIOS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的主板是支持uefi 的,只是硬盘装的win7系统用的mbr 分区是Dell的正版,想保住这是系统,然后克隆系统到扩展固态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写入bios,这才是王道,系统正版不重要

网友:
bios变更uefi 启动能认盘,但不支持引导到Pcie固态盘下的系统,也就是说这样加固态只能当资料盘使用,要么u盘启动要么改bios,要么上Sata固态,Dell optiplex 70/90系列的电脑还是有坑接口总线都支持,更新到最新的bios下也不支持nvme,后面再试一下硬盘clover引导,九成把握能够成功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老主板原生不支持NVME引导。用BDU做个U盘很方便的,引导完U盘可以退出。
要用MBR的老系统把U盘拨掉即可。
用BDU还可以在不支持UEFI的主板上安装黑苹果。

当然了,要是懂修改BIOS,二楼的方法是最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