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不开机,检修步骤应该是怎样的?

楼主(2023-11-07):
有点电路基础,没修过电脑,该怎么尝试维修笔记本主板?

补充内容 (2023-11-12 12:33):
已经修好,谢谢论坛提供的资料,谢谢大佬们的热心帮助,记录一下小白的维修过程
开机出门的,回来后发现关机了,按开机没反应,本子是咸鱼购买的,到手没拆开检查
本子型号是集显,这次拆开发现主板被换过

补充内容 (2023-11-12 12:33):
换成独显的板子,然后把独显的供电去了,改的集显

补充内容 (2023-11-12 13:31):
量各个电感对地二极管档值,发现5v供电的电感短路,拆除后测量,发现是后级短路,查看原理图,带的负载非常多,购买了松香雾化笔,使用烧机大法,不知道是不会用还是不好用,最后是手摸发热位置找到大概位置

补充内容 (2023-11-12 13:32):
是type-c接口的5v供电附近短路,刷助焊膏,确定是进来的一个电容短路,拆除后恢复正常。

网友:
先供电,后信号

网友:
三板斧,一摸,二看,三bios

网友:
仔细观察,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A:
取适量的生命之源放置于水盆中,然后把主板放进去给它做个深层的SPA,晾晒以后,即可修复

网友:
一摸,二看,三bios,不行就干桥  干U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万用表示波器走起,顺着时序一个个信号去测,这才是终极维修方法,适用于所有主板。

网友:
插上适配器后 主板待机电压是不是就产生了?正常的话就可以量到5v 3.3v 之类的电压了?
另外点位图要用什么软件查看?网上搜不到下载地址

网友:
从论坛找了一个软件BoardViewer 尝试量下各点电压

网友B:
这个散热器看着就很高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散热器看着就很高级

这独显的主板咋搞个集显的散热器,是高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独显的主板咋搞个集显的散热器,是高级啊

咸鱼被坑了,到手没拆开检查 用着用着不开机
拆开才发现这块主板应该是带独显的,估计坏了 被改集显使用了
独显供电的几个电感 都被暴力拆卸了

网友:
看下有没有烧坏的地方 有没有进水

网友:
万用表测量,发现这个电感对地短路,左边翘起后 发现短路发生在右边
查看原理图

这个电感产生的是PWR_5V电压 这个是待机5v吗?

红框处的电容全部检查过 没发现问题

网友:
搜索5V_S5发现这个电压有对非常多的地方供电,肉眼查看了下相关电容 看不出问题
查找过程中发现这个MOS管,黑表笔接C 红表笔接E 二极管档显示1.0几 这样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适量的生命之源放置于水盆中,然后把主板放进去给它做个深层的SPA,晾晒以后,即可修复

不是应该拆电池放电吗,

网友D:
建议建议附近的电脑维修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建议附近的电脑维修店,

小县城,没什么专业维修的

网友E:
买了松香雾化笔,打算在这个电感右边用可调电源加1v电压查找短路点
可调电源的电流需要限制在多少合适?
这样操作可以吗?
大佬们来指点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买了松香雾化笔,打算在这个电感右边用可调电源加1v电压查找短路点
可调电源的电流需要限制在多少合适?
这样操作可以吗?
大佬们来指点一下

我也不会,你最好买个测温枪,带图像屏的,通电一照哪里红就是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不会,你最好买个测温枪,带图像屏的,通电一照哪里红就是那里

那个是热成像吧?好贵的

网友G:
除了三板斧,基本的电路走向还是要会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除了三板斧,基本的电路走向还是要会看的

对着电路图、点位图查了半天,找不到什么明显的故障
只能等松香雾化笔到了看看能不能找到故障点了
我打算在电感的一端用可调电源提供1v电压的方法
有没问题啊?

网友:
打个比方说:3.3V短路,那你的电压必顺在3.3V以下,不能超过这个电压,然后电流呢,开始的时候限在1A这样,如果烧不出来再加到2A,但建议这电流不要加太高,能刚刚烧出来就好,太高了会把板损坏的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2500-1-1.html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没找到编辑栏,想改成已解决的,记录下小白的一次维修过程吧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系新手,没VIP,都差不多靠摸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