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9000,开机公共点先是3.3V,过一会20v待机0.02,不触发

楼主(2023-11-07):
公共点3.3v时,无待机电流,20V时,有待机电流0.02,系统供电,正常,ec的pwrbtn有跳变,电流无变化,这个能断死cpu坏了吗( AMDcpu),还会不会有其他毛病

网友A:
这个机好像要用原配电源才能正常开机的 用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不能吧,应该按时序查啊,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好像要用原配电源才能正常开机的 用原装电源试试

用的就是原装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吧,应该按时序查啊,是不是

最后没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记得用他原配瓦数功率的电源来测试,不要用维修电源

网友:
最好用原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