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求助,victoria4.47右上角的PIO要怎么打开?

楼主(2023-11-08):
哪位大神可以教一下victoria4.47右上角的PIO要怎么设置吗?是需要在BIOS里面设置吗?

网友:
换个软件不行?

网友:
换4.46也是一样不行。

网友A:
扫描硬盘之前不能设置吗?

网友:
是什么高级功能吗?一般用不到吧??

网友:
pio右边那个设备0

网友:
api那里显示是有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描硬盘之前不能设置吗?

不能选,打开软件就是灰色的,无法选取。

网友:
不能x64,要x86,32位的win7、XP

网友(2023-12-09):
32位系统,并且硬盘ide模式,不要ahci/ra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