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707插电池和适配器自动触发开机

楼主(2023-11-08):
版号820-00928,机器问题是在插电池和适配器的状态下开机进系统,在系统里面关机之后会自动开机

主板换壳测试也是一样的现象,通电测试主板PM_PWRBTN_L,3.3正常,桥待机电路何和
SMC_RESET_L也是正常的最后在测量指纹位置的R4911的电阻发现电压不正常,电压只有2.0v左右SMC_ONOFF_L
电阻相连到U5256,和U5000,这里我吧u5256直接换掉再次测量电压恢复正常,

后续装机测试也没有那个插电池关机之后再次开机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格局大,感谢

网友:
额。。。这是什么原理呢。。。。唤醒漏电?

网友A:
指纹位置的信号是什么 跟开机有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纹位置的信号是什么 跟开机有关吗

通过R4911这个电阻改名到指纹的,指纹也是开关,后面过去就是我换的那个有问题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过R4911这个电阻改名到指纹的,指纹也是开关,后面过去就是我换的那个有问题的芯片,

好的 原来是这样 谢谢

网友:
思路分析的很好,就能快速的找到故障点

网友:
高效维修主板

网友:
苹果很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 原来是这样 谢谢

苹果修的少,又受教了,谢谢分享

网友:
通过R4911这个电阻改名到指纹的,指纹也是开关,后面过去就是我换的那个有问题的芯片,
苹果修的少,又受教了,谢谢分享

网友:
看来这是真的,不错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