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 2.1不触发修复!

楼主(2023-11-08):
接一台华硕版号X450CC 2.1 ,待机0.000,拆机,测得如下数据

5V电感实测只有0V,3.3V也没,开关上也没3.3V,全部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其中CPU供电只有001,但是不能证明CPU短路,因为现在新的CPU阻值都接近0
发现保护隔离2个场效应管19V公共点电压没有出来,只有0.7V,对地无短路,测量管子GSD阻值都正常,直接把19V飞线接到公共点,5V和3.3V都出来了,证明待机芯片是好的!!!问题应该还是出在前级保护隔离电路!!!怀疑G级相连的零件出问题了,G级需要24V的开启电压,实际为0,根据经验G级一般连到充放电芯片BQ25,测量BQ25发现没有19V主供电,1.2.3脚电压都为0V,测试所有引脚阻值没有异常!怀疑BQ25坏,找了BQ725代换,成功修复!

修复后插电不开机测量电压,发现如下图数据供大家参考,修好后待机0.008A,发现这机器待机时候电感只出来5V的待机电压,不会出3.3V

总结:遇到没待机电流的机器,不要直接刷BIOS,应该先测量阻值和公共点电压,重点检查保护隔离电路的G级有无开启电压!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技术不错 分晰到位 这个芯片坏的也不少

网友:
没电压也不代表这芯片有问题。被拉底拉吗?

网友:
最后还是充电芯片坏

网友:
楼主厉害。不过我修到这个不是ACDET就是隔离管子的问题,芯片坏的不多。

网友:
技术不错 分晰到位

网友:
大师级别的哇哇哇

网友:
技术不错分析到位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技术不错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