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技G400鼠标延迟识别

楼主(2023-11-08):
我的罗技G400用了十几年,期间换过两次微动、鼠标线也换过,现在又出新问题了,貌似还无解。
就是开机进系统桌面,键盘都能识别并且正常使用,但鼠标箭头不出来,要等十几分钟才出来,出来后使用多久都没问题。
但只要一关机在开机,这鼠标就要等很久箭头才出来。
鼠标能识别,下面的红灯也是亮的,USB拔插了都没用,拆开看了里面的元器件也看不出什么,只能在这里求助各位大侠了,我还准备让这鼠标陪我一起慢慢变老也,才用了十几年就不行了,哎。

网友:
鼠标换到其它电脑上症状也是一样,试过台式机和笔记本。

网友:
你不如养个乌龟陪着慢慢送走

网友A:
是不是换的线的问题,过长或过细电流供应不足

网友B:
好神奇的现象,是不是电容时间久了充放电不行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神奇的现象,是不是电容时间久了充放电不行了呢

我也怀疑过。里面确实有颗电容,类似音频的那种小电容,万用表测量了下充放电感觉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的线的问题,过长或过细电流供应不足

换线一年多了,开始都用着正常,应该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神奇的现象,是不是电容时间久了充放电不行了呢

我以前有台19寸的显示器就是这样,画面要等很久才出来,结果是电源板上一颗电容鼓包了,换了就正常了。
但是鼠标里面的电容上面没有防爆纹,外观上看不出来,测量容量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