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脑USB对接

楼主(2023-11-08):
两台电脑能不能使用普通两公头usb线(普通的移动硬盘公头对公头的usb线)对接,会不会烧掉电脑?

网友A:
不会烧电脑,但是你给两个母的主设备连一起准备干什么

网友:
随意连接会烧零件的,千万别随意连接

网友B:
你先对接试试,如果烧掉了电脑我们就知道原来不可以对接了,来吧,搞点奉献精神

网友:
想问楼主 这么链接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不会烧,,,但没什么用

网友:
一点用都没有,也不会烧掉

网友:
不能传输数据吗?

网友:
一般应该不会,特殊的另说

网友C:
大家都有各自的电源,电压都是一样的,不会烧电脑的。

网友:
以前给盒子刷机好像用过两头公的,没问题

网友:
不行的,USB协议是需要一个主机设备,一个外部设备,这个不像网线。
两台电脑直连最简单的是网线,但是1-2  3-6得互换一下,或者两台都连接在同一个交换机,或者集线器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会烧电脑,但是你给两个母的主设备连一起准备干什么

一个台式电脑,另一个迷你电脑删除ufi分区后,没反应了,bios进不去,键盘没反应。想试试能不能把另一个当个存储盘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有各自的电源,电压都是一样的,不会烧电脑的。

不会短路么?以前接usb烧过主板,所以现在不懂不敢乱接

网友E:
这脑洞,两台电脑UsB口对接

网友F:
这想法我也有过。。肯定不行。
短路不会的,usb有保护的。
删除的是EFI分区?那怎么会进不了bios?把硬盘拔了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有各自的电源,电压都是一样的,不会烧电脑的。

一根线过去,两个地相接,每端相对5V,也就是两个电源一起10V电压,要是没有保护你看烧不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想法我也有过。。肯定不行。
短路不会的,usb有保护的。
删除的是EFI分区?那怎么会进不了bios?把硬盘 ...

迷你小电脑。所有东西都焊接在主板上,拆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脑洞,两台电脑UsB口对接,

相当于把一台当做储存卡一样。就像电脑接平板,这也是相当于usb接usb么,所以这不是问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一根线过去,两个地相接,每端相对5V,也就是两个电源一起10V电压,要是没有保护你看烧不烧

两个5V并联后等于1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5V并联后等于10V?

这脑洞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台式电脑,另一个迷你电脑删除ufi分区后,没反应了,bios进不去,键盘没反应。想试试能不能把另一个 ...

突然想起来中学时候第二天要考试了,一个同学此时在自习课上往手上腿上猛写小抄,被班主任当场抓获。班主任跟全班同学说:都瞅瞅,这位同学平时不好好学习,临近考试了,各种想办法,这是想上天呢。啊。

网友:
很危险容易烧usb口!

网友:
类似安卓改的迷你电脑?那要不要考虑找对应型号的线刷工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对接试试,如果烧掉了电脑我们就知道原来不可以对接了,来吧,搞点奉献精神

就是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