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 CPU风扇狂转或者系统风扇狂转

楼主(2023-11-08):
联想H61 CPU风扇狂转或者系统风扇狂转
是什么情况,请大神指教下,谢谢

网友:
慢慢查咯,一步一步的按时序来

网友:
主要从哪里查起哦 亲

网友:
会不会是bios设置风扇最大转数。或者cpu温度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三线风扇

网友:
不是的,是四线风扇

网友:
进来学习!分享不易,多谢分享!

网友:
进来学习!分享不易

网友:
学习!我也想成为高手,感谢分享!

网友:
硬件故障,主板问题吧

网友(2023-12-17):
应该在BIOS里设置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联想h61开机黑屏,进不了bios,风扇狂转,偶尔能进一下系统和bios,但是一关机再启动还是一样,懒得折腾了,70块钱买了个技嘉B75m换上了,还支持usb3.0,sata也有3.0的,比联想h61强多了

网友:
估计大家都是想学习主板时序检查故障!

网友:
运行正常的话应该好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