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心电压偏低

楼主(2023-11-08):
技嘉H61,cpu核心供电有一组电压偏低,mos管S级只有0.8V,从芯片出来就只有0.8,原来是没有,换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之后,有电压了。开机能亮机了,亮了之后瞬间掉电。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 测每一相波形看是否异常。没有的话就把电源芯片和上下管全换掉

网友:
前来蹲着学习经验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分压电阻是不是有问题呀,性能不良啊

网友:
重新互换了一下bios好了。

网友:
换MOS最好上下管一起更换

网友:
是重刷BIOS吗

网友:
意思是换了电源管理芯片  你吧bios兑换了就好了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