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求七彩虹H310M-T点位图和电路图

楼主(2023-11-08):
此板为客户换下,不跑马,想修复自用,到手检查发现rt3606bc发热严重,刚好有块新滴 于是更换之,结果再次上电还是不跑马,3606测en 1V,  43#0.52,3#11.82,芯片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上U测试发现循环断电重启,求点位图电路图

网友A:
你检查ic vcore rt3606的引脚3的电压。 这个通过电阻的电压只有0.84v左右

网友B:
RT3606BC的第三脚设定脚的那个电阻瑰个470K的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ic vcore rt3606的引脚3的电压。 这个通过电阻的电压只有0.84v左右

3脚43脚接滴电阻为65D,我对换过两个电阻,电压还是这样,期间我还再吹焊了一下rt3606,难道芯片没焊好还是新芯片都是坏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3606BC的第三脚设定脚的那个电阻瑰个470K的试一下

两个电阻对换过,现在怀疑新芯片坏要么没焊好,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C:
循环重启,说明还有别的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循环重启,说明还有别的供电没有出来

l明天测一测所有时序电压,昨天试过不装U能稳定通电,一装U就不断重启,

网友:
七彩虹之类的不会有点位图,电路图。

网友:
这个芯片毛病多

网友:
七彩虹 盈通  昂达就不要找图纸点位 了

网友D:
这些国产品牌的主板好像图纸点位很难流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国产品牌的主板好像图纸点位很难流出来的

重焊3606后还是这样,然后再换一块3606还是3脚电压不正常,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