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AG3DBMB8D0 hp tpn-Q211 开机掉电

楼主(2023-11-09):
故障:电源接口处指示灯 正常亮   待机有5v  无3v  触发后 电压到0.150或者0.037 掉电 很快

维修:测量内存供电有  vccio有
vccst 和vccgt无电压
测量VCCST 供电 开启都正常
更换vccst供电芯片后 故障依旧 测量阻值都正常

故障点:cpu供电芯片MP2949   47pin 处 2M和133k 电阻分页有问题 测量3v左右
更换后测量1.1v

网友A:
MP2949 电压检测处分压电阻坏的最多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相关实际资料

网友:
早点发出来 就好了。。。。。。。。。。我刚遇到一台。。。。。。。。。。。。。。

网友:
修的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2949 电压检测处分压电阻坏的最多了

还有mp2979

网友:
明了清晰..

网友:
加分,看似轻描淡写,但是这种电流不好修。

网友:
标注清晰明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就可以秒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出碰到过

网友:
我觉得HP的板子非常不好修,板子上面标注少得可怜、点位图也没有,修起来只能用碰运气

网友:
楼主手机像素可以啊,大板照片看到比较清晰

网友:
很不错 思路清晰 成功修复 棒棒哒

网友:
上次修一台电流0.4,无cpu供电,没搞好,

网友:
MP2949的VIN_SEN脚的分压电阻确实容易坏

网友:
很好的实用经验分享给大家,点赞

网友:
高手,分析的很严谨

网友:
像遇到这种的情况可能我就一般修不起来了,不过有的时候勤奋一点也许能查出点什么问题

网友:
我以前有个hp的老的笔记本,就是开机都进系统了,桌面都打开了,就当到桌面的时候掉电了,这个怎么搞的,到现在还没有搞出来

网友:
i waan know more about this

网友(2024-05-19):
修到一台一样的,,,,不出CPU供电,,,后来放弃了,,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