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50触屏坏导致不触发

楼主(2023-11-09):
用户一台联想X250键盘个别键无作用,自己网购键盘。但此机换键盘需要拆掉主板,用户自己不敢动手拿到我处。此机换键盘确实比较麻烦,但还是把键盘换上,装机后试机却不触发了。经过反复确认拆装没有问题,头大。测开机键没有电压(也就是说没有触发电压)后拿到同行处去修主板,放了四五天同行说主板修不了,只好拿回。看网上此机主板I3版也才一百多块,网购了块。到货后插上屏,镊子点触发开机正常了。于是装机,再开又不触发了,测还是没有触发电压,头都要炸裂。静下来想想,防静电手套、桌布都用上了,不应该啊。拔掉开机排线测有触发电压啊,点了下机器开机了,再插上排插又不触发了。这才发现这个排插和触屏共用。当把触屏口用胶带粘上只留开关键和指示灯后开机正常了。至此算是搞清楚问题根源了。(一开始不知道有触屏,以为是摄像头排线,原主板也因多次折腾也挂了)用户说换之前是好的,换后不开机是我搞坏的。不管怎么解释都不行,最后没办法自己负责主板的费用,触屏暂时不管它(合盖待机也失效)。
在此提醒:1、一定要把拆机风险告知用户,免的扯皮;2、此机触屏故障有可能造成不触发,给以后遇到的师傅一个思路。

网友A:
告知风险的话,客户直接拿走了,就像联想小新换A壳一样的,拆屏有风险,客户不会同意的,直接走人,如果自己真没有办法要做的话,只能小心翼翼,不然坏了还得陪本,现在做维修真难,笔记本做的也是越来越难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知风险的话,客户直接拿走了,就像联想小新换A壳一样的,拆屏有风险,客户不会同意的,直接走人,如果自 ...

我这就是未告知风险,结果自己赔了块主板,用户还想让我免费赔触摸屏呢,我言辞拒绝

网友:
没办法,客户是上帝- -~

网友:
谢谢楼主的提醒,受益了。

网友:
再次学习 感同非凡!

网友: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
支持楼主!技术杠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