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每次开机出现ASUSTAK Easy Flash Util

楼主(2023-11-09):
华硕笔记本每次开机蓝屏后出现ASUSTAK Easy Flash Utility 每次都要按q返回, 怎么解决

网友:
没有碰到过。

网友:
没有插适配器就会这样

网友:
插了适配器就会这样,第一个图片一闪而过,然后进入第二个图片样子

网友A:
会不会是BIOS问题,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BIOS问题,刷BIOS试试

BIOS已经刷过了,这个已经是最新的BIOS了

网友:
解决了,是dll系统文件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