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需要做无线桥接,请问大侠用那款路由器比较稳定?

楼主(2023-11-09):
不方便布线,需要用路由器无线桥接前段路由器,摄像头无线连接路由器进行组网,现在用着fast1900的路由器做着桥接感觉很不稳定,想换一款这方面比较好的路由器,希望哪位高手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最好用网桥吧

网友:
用无线网桥

网友:
网桥稳如狗,ubnt

网友:
成对网桥,比单纯路由器稳点

网友:
只想用路由器可以吗?

网友:
redmi2100还行,卖的火爆

网友:
路由器也可以,但是没有网桥稳定,现在的风桥都不用设置,自动配对好的

网友:
网桥,随便买都差不多,普通路由器不行

网友:
看预算和距离吧,一般玩玩TP水星什么都可以,
要稳定还是ROS、UBNT,
还有一个小众的Cambium,是摩托罗拉拆分出来的,可做市级骨干网桥,家用的最便宜一对4K起

网友:
为了稳定,建议楼主购买一对网桥。

网友:
k2p  便宜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