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主板nh50供电芯片坏,已换

楼主(2023-11-09):
蓝天主板nh50供电芯片坏,已换好。这是什么问题?电压都出来了,不插内存就不会出独显核显显存供电,什么回事?无内存就卡0.8安重启,插上内存就卡1.4安重启,之前坏了核显供电芯片86903和mp2979芯片,换了后不插内存无核显独显显存供电,害我把显存独显2884互换了,结果是内存没插不出,然后独显1.3v电压显存0.8v,不知道显卡有没有烧坏,现在没有思路了,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小苏家买的拆机mp2979,不知道是不是不匹配

网友:
大佬威武  大佬牛逼

网友A:
mp2979 要配置一样的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2979 要配置一样的才行吧

不是说不带程序的吗

网友:
换了一个全新的2979a,换上电池单独可以开机,插电源或者电源加电池都不能开机,开机可以出核显电压,独显显存没有电压,插内存后和之前一样

网友:
任何一个能排除故障的,都只能说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