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冰龙970开机风扇狂转黑屏

楼主(2023-11-09):
显卡对地阻值基本正常,电压只有这个12伏转5有问题,实际只有4,电压不到5有什么影响???是不认卡狂转根本原因吗?

核显就去看不到卡

网友:
这卡。。图纸太难找

网友A:
只有4V,就会导致后续供电无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4V,就会导致后续供电无开启电压

直接把它先换了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4V,就会导致后续供电无开启电压

老哥,我测了核心显存以及其他供电,都正常。按理说5伏作为前期的基础电压,可是为啥没有影响到后续电压呢?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修好了吗  分享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