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神舟战神不开机

楼主(2023-11-09):
神舟战神i5 11代的CPU,显卡3060,电脑正常使用突然黑屏然后再开机就灯亮风扇转不亮屏,电流0-100-2.9a定住大概三十秒左右掉电再反复这样的电流!CPU发热厉害飙到100度左右,南桥也是70多度的高温!有没有修过的师傅,这是不是CPU坏了!还是桥坏引起的故障!
不开机
cpu
显卡
掉电

网友:
需要测试所有电压正不正常,然后看下时序是卡在第几步了;
也可以用示波器试试有没有跑马

网友:
版号发出来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