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水晶头,用处大,入门从业十几年,怎么看水晶头,氧化发黑的问题。

楼主(2023-11-10):
       小小水晶头,用处大,入门从业十几年,怎么看水晶头,氧化发黑的问题,以前常买50元,1000个的水晶头,这种用2到3个月即会,氧化发黑,还买过15元左右100个的,也不怎样,还是腾达盒装的。

,便宜的短的长的机压成品网线,还没拆包装,水晶头,都发黑了,这唉。
       看品牌路由器上,以前配的,成品网线,有些几年了,水晶不发黑,不氧化,特来请教下各位师傅们,多少钱的水晶头才不会用个一年就发黑氧化,生锈。
         图中那种蓝色的成品线,买过,没拆开,水晶头都发黑了,锈了。

网友A:
等315再买,可能是假货

网友:
弄个强磁,直接能吸起来的水晶头最垃圾;把不能洗起来的暴力拿出来里面的触点能吸的也有不少,照样卖你几毛钱一个。还有更贵的,那种怎么都不吸的。最后表面镀银、镀金的才是你需要的。我用过最好的普通水晶头-24块钱100个好像是tp的,塑胶用料一看就不一样。

网友(点评):
现在我也买的是18元100个的啊

网友B:
普通水晶头-24块钱1包的,接触点表面是镀银、镀金的才是比较好的水晶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315再买,可能是假货

要用啊,这 东西不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水晶头-24块钱1包的,接触点表面是镀银、镀金的才是比较好的水晶头。

还买个15块一包的,100个,感觉,也好不到那里去,前几年用的都是50元 一千个一包的。。唉

网友:
买镀金的应该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