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头怎么选,入行十几年,没用过太贵的水晶头,做好头,几个月,半年即发黑,氧化

楼主(2023-11-10):
             小小水晶头,便宜的50大洋,1000个一袋,用过,基本半年必发黑,氧化,变色,生锈。15大洋一盒,100个盒装,也买过,好像也不怎么样。买的成品网线,放一年后,没拆袋,水晶头已发黑氧化了。
          我看以前,路由器里配送的成品网线,几年水晶头还和新的一样,金黄发亮如新。所以问下各位师傅,多少大洋的水晶头才不会发生氧化,变色,发黑。

网友A:
买贵的试试,贵的质量一般更好

网友:
淘宝有卖防尘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贵的试试,贵的质量一般更好

贵的,成本太高了,这种大量需要用

网友:
没办法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不要买铁的,买铜的。拿磁铁测一下就能分辨了。

网友:
能氧化的水晶头都是铁的,不氧化的水晶头是铜的,建议够买铜的水晶头。

网友:
我都是用刀片刮一下

网友:
一舟 东霖 绿联 只要正品都可以

网友:
镀金的一般至少要1.5元左右一个,普通好一点的也得5毛一个才比较稳

网友:
镀金的就行,不会黑

网友:
用了几年镀金的了 水晶头几年都不氧化

网友B:
绿联就不错,一舟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联就不错,一舟也行

绿联的产品,还是可以,就是小贵

网友:
25左右一袋,3u镀金+镀镍的就可以。想用买保时泰的钱买保时捷是不现实的。

网友:
黄鱼搜大唐电信 工程剩余

网友:
鸡都杀了,配料不舍得下,怎么做菜

网友:
要正品都可以

网友(2023-12-15):
引用 网友C:
高靓的不错。。。。。。。。。。。

高岘的水晶头加上TP-LINK的六类网线,完美

网友:
吓得我赶紧用钕铁硼磁铁吸了一下跟前的几盒水晶头,还好,都吸不住,这下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