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MD R5-3600,开机后直接死机,是不是U坏了

楼主(2023-11-10):
主板 V星B450M mortar(非max),内存,金百达3600频率最便宜的马甲条,电源鑫谷GN650W,显卡6650XT,散热利民的塔式,CPU是淘宝二手,,小超到4.2GHz。前段时间突然开机进系统后5-30秒内卡死,卡死前就像CPU掉到0.1GHz的感觉,直至最后蓝屏。

蓝屏代码每次都不一样,
cache hierarchy error
clock watchdog timeout
还有个core die什么的记不得了

把二奶机硬盘插上也一样,系统也重做了,应该跟系统没关系了
但PE挂那好几个小时也没事。
尝试默频和降低内存频率到3200,没用。

是不是CPU挂了我要去跟二手商家换货了?

网友A:
补充,我这内存条也有点。。,买的是一对金百达,回来就有一条不能亮机,于是又去试了下拼某某的酷兽,又是一对,又是一条不好使。。。

网友B:
你这是不是主板问题啊,当然只是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不是主板问题啊,当然只是猜测

不知道,主板问题我感觉最脑袋疼。不过我朋友家也有B450m,过段时间拎电脑过去替换试试

网友:
这个帖子不应该发在这个论坛

网友:
这些东西也贪便宜,,,,,不死机

网友:
根据补充后说的情况,CPU和主板都有问题,可能性最大的是主板。

网友:
可能是主板

网友:
会不会是散热器卡扣掉了。然后散热器松了,开机一会儿太烫就死机了

网友:
替换大法,淘宝一个七天无理由

网友:
还是要找个主板来独立试试CPU

网友A:
update,去朋友那里把CPU交换了下,在他那里半个小时也没出问题,遂打道回府,回家居然能用了,想起来家里插座略劣质,换了隔壁房间的公牛。今晚又重启一次,还是Cache Hierachy Error,不过不是蓝屏是记录在事件查看器里的,于是摸出万用表插插座上发现电压波动挺大,211V-237V来回跳,不过我这东北,最近大雪天气电压波动也没辙,目前还没挂掉,再用用看,

在网上查询到5800X有超CPU到冒烟后出这个问题的。。。略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我这内存条也有点。。,买的是一对金百达,回来就有一条不能亮机,于是又去试了下拼某某的酷兽,又是 ...

搞不好是主板插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date,去朋友那里把CPU交换了下,在他那里半个小时也没出问题,遂打道回府,回家居然能用了,想起来家里 ...

买个ups或者稳压器试一下

网友:
这二手玩得溜啊,就是耗时间。。。。。。。。。。。。

网友:
pe能挂机而进不了系统,是机器供应不上,重新装个系统试试,最好不要用旧硬盘装,还是不行就电源、内存换,cpu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是问题所在

网友:
使用过程中U坏掉的几率很低很低,除非桥供电出问题高压直接冲进CPU.所以首选怀疑的是主板内存电源甚至硬盘和系统问题

网友:
update2,目前一切正常,不死机了,
最近不想折腾了,不知道是不是内存没插好或者内存槽我折腾过头了?

网友(2023-12-29):
最好是代换法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