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口怎么买?

楼主(2023-11-10):
thinkpad t410的掌托接口,被连根拔断了,淘宝该搜什么关键词才能买到?
window

网友:
直接拍图片问卖配件的有没有

网友:
这个直接飞线接好不可以吗? 你找个料板拆还更好

网友:
TB搜笔记本主板排线接口,有很多

网友:
直接买片料板拆吧

网友:
直接换板 100块钱的板折腾啥

网友:
找个维修点弄个料板.

网友:
这种板子超级便宜,换板就是了

网友:
买料板吧,不过我在咸鱼上看到这个板子挂出来了,,,,,,,,,,,,

网友:
建议买料板拆件,这样比较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