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C631 L14 GEN1不升压

楼主(2023-11-10):
NM-C631   L14 GEN1不升压,5V不升20V    有2个电源口  都插了试过了,一样那就不是电源口的问题了, U5902拆掉换了一个刷了程序也一样

网友A:
是不是后面短路了   也会不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后面短路了   也会不升压

电池开机完全正常

网友:
电池开机完全正常哦。。。。。。。。。。

网友:
CC通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