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笔记本 NH50HJ 显卡供电偏低 只有0.3v

楼主(2023-11-10):
1 显卡供电出来只有0.3V  电感前端有波形2 电感后端波形

3 芯片输出输出PG了 3.3v

换了 好几个芯片了。用其他正常机器芯片同位置芯片也测试了,也是0.3V

求助大神  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芯片问题,这个查一下别的条件

网友:
看一下核心有没有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