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有偿)老系统盘硬盘损坏,换新硬盘后如何做软件等数据迁移

楼主(2023-11-10):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笔记本某日开机突然启动蓝屏,甚至无法进安全模式,送去维修店,店家做坏道检测出现数十个严重,称系统盘的固态硬盘损坏要换新硬盘,答应了。但系统也重装了,店家只愿意恢复桌面数据。
回家后自己开winPE对旧硬盘做坏道检测,有几个严重的但没有在维修店做的时候那样严重并且无坏道。太习惯于老系统了于是小白我尝试自己做系统恢复。用diskgenuis尝试克隆至手边一只移动硬盘上再启动,依旧一样开机蓝屏(之前以防万一做过实验组,试过将新的系统克隆到移动硬盘,移动硬盘能成功启动)(BIOS上调过启动顺序了)。由于我是小白缺乏专业知识,而后只能猜测是系统文件损坏。
自觉无力把旧系统迁移过来了,只能退而求其次、想尽量恢复更多的数据了。电脑本来大部分的软件出于盘的容量考虑都安装在另一个机械硬盘上,小弟我想至少把这些软件的数据给恢复下。在winPE下旧系统盘是能正常访问的。请问能实现把已经安装在机械硬盘上的软件 在旧硬盘里的数据、注册信息等完整地迁移到新硬盘新系统上、让新系统识别到软件且保留软件数据设置吗?感激不尽、万分感谢。

网友A:
若需要任何补充还请尽管发问。如果事能成会有偿。万分感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若需要任何补充还请尽管发问。如果事能成会有偿。万分感激

新手尽量不要尝试修复固态,越修越坏,能访问就先整盘GHOST出来,然后再尝试修复,一个系统盘没啥太重要文件就别弄了拷走有价值数据就算了

网友C:
想法是好的,现实很打脸.你只能把主要的数据想办法搞出来.

网友D:
软件就不要折腾了直接重装就可以,把工程考出来就可以

网友:
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我们尽可能帮你把系统修复,你先把蓝屏代码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尽量不要尝试修复固态,越修越坏,能访问就先整盘GHOST出来,然后再尝试修复,一个系统盘没啥太重要 ...

多谢提点。尝试过几天后确实放弃修复这硬盘了。现在在想能不能把program files、注册表这些数据给迁移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法是好的,现实很打脸.你只能把主要的数据想办法搞出来.

好吧。看来只能放弃了。多谢提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件就不要折腾了直接重装就可以,把工程考出来就可以

多谢指点。我大部分软件根目录都安装在机械硬盘上,有上百个软件,而且有些软件在旧系统里的数据设置还是挺想要回来的,所以说实话不太想全部重装。我目前在想能不能把旧系统盘里的这些软件数据给搬过来,但我不知道该搬哪些、又该怎样修改一些参数配置。

网友:
想法很正常,一般人都有这种想法

网友: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能把主要数据回复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