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4代ec代换问题大揭秘!!!

楼主(2023-11-10):
机型:暗影精灵4代(15-dc0004TX)故障:电源灯不亮,无待机3v5v
原机器ec为IT8987E BXA.
查遍论坛,一会说有程序,一会没程序的,弄蒙圈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便在别的机器上找了一个IT8987E BSA上机电源灯就出来了,。待机时有5v,触发后才产生3v!!!f
附上亮机图还有确定好的bios。不过要自己想法刷写dmi

网友A:
这个不带程序的吧 这个IO都经常代换好的

网友:
下载分怎么来的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发帖,回帖,但不能灌水,灌水轻则扣分,重着封号

网友:
HP 和华硕的EC基本上都可以换全新的

网友:
1分钟解君愁。清空后自动回写。管他带不带,ite都会自动回写。

网友:
电子显微镜 能修不?

网友:
厉害,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
一般待机3 5V没有,直接查EC。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相关实际资料

网友:
8987E也是带程序的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维修经验!

网友:
好多说有程序 看来有一些没有的

网友B:
这款不上电,只要EC没短路,直接刷BIOS就好了    不信可以把你拆下的EC装到别的机子上试是不是好的

网友:
感谢分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很多人说换了新EC不行,可能是买的EC有问题,或者机器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不上电,只要EC没短路,直接刷BIOS就好了    不信可以把你拆下的EC装到别的机子上试是不是好的

下次有机器可以试试。

网友:
高手,分析的很严谨

网友:
全新直接上机,就OK?

网友: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刷这样的还要带那样的。谢谢兄弟的分享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有些时候,卖芯片的也是搞不准到底带不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带程序的吧 这个IO都经常代换好的

带程序的只不过 会和BIOS 内部的EC 程序效验  不匹配时会重新从BIOS 写入EC  清空EC 后 第一次上电 示波器测量能看到 这个写入过程  两三秒左右

网友:
所以说不带程序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这款一般不带的,不用纠结,蓝天新机基本上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