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LA-F841P无公共点求助

楼主(2023-11-10):
没有公共点,适配器隔离管G极没有电压。DCIN 19V,ACIN 2.2V。ACDRV没有电。把第一个PQB01管 D极和S极短接了……后边公共点有电压了,G极还是没电,为啥会导通过去啊……新手不太明白。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是不是充电芯片坏了呀。换了MOS管也是一样的呀,求老师们帮助我

网友A:
公共点对地阻值345  是短路么?

网友:
重点看PUB01的1、2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把第一个PQB01管 D极和S极短接了,第二个可以过去小电流的公共点……
1脚电压2.2V正常,看看2脚和20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对地阻值345  是短路么?

这都不知道啊?你还是送修吧,自己就别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都不知道啊?你还是送修吧,自己就别折腾了

正常吧,换一个充个电管看一下不就知道啦?

网友:
先换个管,不行再查芯片开启条件,都满足了还不行,就换芯片

网友:
查芯片开启条件,都满足的话换芯片。

网友:
看下全板有没有短路,

网友:
查查vdd跟vddp

网友:
vdd这个电压好像5.2v左右,以前有些hp设计是不插电池不过隔离,不知道这款是不是

网友:
一脚电压把电阻改一下,变为2.4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第一个PQB01管 D极和S极短接了,第二个可以过去小电流的公共点……
1脚电压2.2V正常,看看2脚和20脚的电 ...

说的这么具体

网友:
acin是2.2正常的,换了芯片解决了

网友:
新手刚学了没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都不知道啊?你还是送修吧,自己就别折腾了

新手 看视频教学的时候说是400以上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