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G15 5530 第三方电源求助

楼主(2023-11-10):
先介绍下背景,2023款dell g15 5530,13650HX+4060laptop 。原装配的330w电源,第三方的是245w电源。因为原装的比板装还大,出差没法拿,所以自己买了个245w的第三方氮化镓。
现在情况是330w电源,单考cpu能到150w,gpu能到140w。换成245w电源,cpu能到150w,显卡只有30w。如果不插电,只用电池,gpu能跑到60w。这个问题我真的很懵,感觉是dell的bios进行了限制。哪怕烤鸡过程中,从330w换成245w也会秒降功率到30w。求助有懂得或者能解决的大佬。有酬谢,感谢

网友A:
DELL是所有品牌中最挑电源的,不是原装电源会降频,不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LL是所有品牌中最挑电源的,不是原装电源会降频,不充电

我另外还有个原装的240w戴尔电源,也是这么个情况,估计是这个bios太挑功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另外还有个原装的240w戴尔电源,也是这么个情况,估计是这个bios太挑功率了。

DELL只能用原装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只能用原装电源的

好的,谢谢

网友C:
厂家是考虑整体耗电量、安全,限制了电源。电脑有内置检测芯片控制,没有办法绕过检测芯片。只能使用原装电源充电器。

网友:
我也试过,戴尔电脑电源确实很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厂家是考虑整体耗电量、安全,限制了电源。电脑有内置检测芯片控制,没有办法绕过检测芯片。只能使用原装电 ...

这么说的话,除非把这个检测芯片干掉····不过这样就没保修了···那这个245w电源只能退了

网友:
而且玩大型游戏(包括网络游戏),只能插着电源充电器,不然视频掉帧特别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的话,除非把这个检测芯片干掉····不过这样就没保修了···那这个245w电源只能退了

个人建议还是退掉。而且那个电源没有它说的那样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还是退掉。而且那个电源没有它说的那样好。

买这个第三方电源的原因主要是,出差带着方便,原装的1.5kg,245w的只要300g······背着原装电源,像在健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还是退掉。而且那个电源没有它说的那样好。

戴尔电脑,它可是品牌电脑,比中国✘想都要好(整体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这个第三方电源的原因主要是,出差带着方便,原装的1.5kg,245w的只要300g······背着原装电源, ...

估计厂家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安全第一.

网友:
呆鹅会检测电源功率的 功率不对降频 不充电   可以通过修改电路让他识别成高功率

网友:
电源要原装的原功率的

网友:
DELL笔记本电脑只能用原装电源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