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67a-ud3-b3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反复开

楼主(2023-11-10):
测量发现1.8v_pch变成2.7v多,是一个lm234运放转换过来的,三脚电压为1.8v,二脚为0.5v,可是一脚却有11v,更换了lm234运放还是一样,连Q20也换过了都不行,现在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如果硬件没有问题,可以刷BIOS试一试。

网友:
你这个情况有些奇怪。更换r552、r 561试下。

网友A:
2脚0.5V是不对的,建议从2脚电压低这开始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0.5V是不对的,建议从2脚电压低这开始查!

谢谢!还真是你说的0.5v低了,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楼主的板子修好了吗?现在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