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笔记本不触发待机000修复记录!

楼主(2023-11-10):
接一台HP笔记本,客户说用别的电脑的充电器插上去不充电,后面 电池用完就开不了机器了,再插原装的也没用
心想是充电芯片坏了,拆机

一开始根据经验,是保护隔离电路坏了!!!测量充电新片20脚有19V主供电,这时4脚应该自动生成24V,实测无开启电压24V,直接更换了充电芯片BQ738,用BQ735代替的!换完上电还是一样,用万用表测量2个场效应管发现右边的短路了,是N沟道的,换上修复!走了弯路!!!应该先用万用表测试保护隔离电路的管子的!!!

网友:
学习到了,很有用,谢谢谢谢

网友:
比较见到那的问题

网友A:
隔离管短路,公共点不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管短路,公共点不短吗

隔离管ds短路,不是对地短路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多,,,,,,,,,,,,,,,,,

网友:
厉害,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
隔离管击穿,就会不充电/!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小弟受益了。

网友:
小赚三百生活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