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这个pmos基极一直是高电平 是怎么被拉低的

楼主(2023-11-10):
(图片)

网友:
查这个IDEA_G信号

网友A:
这好像是个没用的线路吧,你看那条红线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PQ9没导通

网友:
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希望有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有个拉低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个没用的线路吧,你看那条红线

意思是不用测试PQ26的G级信号,不是没用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每个管的状态会看的很清楚,万用表只能测量出一个平均电压值

网友B:
上电瞬间VA为19v,PQ9的Q1导通,1、6、2、5脚均为高,Q2截止,3脚被下拉为低电平,PQ42正常导通。如果PR92开路,则PQ9的2、5、6脚均为低电平,Q2导通,3脚被拉高,PQ42截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电瞬间VA为19v,PQ9的Q1导通,1、6、2、5脚均为高,Q2截止,3脚被下拉为低电平,PQ42正常导通。如果PR92 ...

开始我也是这样分析的,但是分析来分析去总有不解的地方,你避重就轻的这样模糊解释也没问题.
那个P管PQ42上的寄生二极管本身就是导通的你怎么解释这个电路?

网友:
怎么会没导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始我也是这样分析的,但是分析来分析去总有不解的地方,你避重就轻的这样模糊解释也没问题.
那个P管PQ42 ...

q1导通时 5脚电压大概17v 4脚电压是19v 怎么就不会导通啊
4脚电压高于5脚电压2v

网友:
PQ9是够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个没用的线路吧,你看那条红线

那是说没有增设那个信号的测试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始我也是这样分析的,但是分析来分析去总有不解的地方,你避重就轻的这样模糊解释也没问题.
那个P管PQ42 ...

具体还有哪里不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q1导通时 5脚电压大概17v 4脚电压是19v 怎么就不会导通啊
4脚电压高于5脚电压2v

你这不对吧,5脚电压17V你怎么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具体还有哪里不清楚的?

P管上的二极管本身就是导通的,P管导通后才会截止,这电路的意义是啥?反极性保护吗?

网友:
Q2导通,Q1没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q1导通时 5脚电压大概17v 4脚电压是19v 怎么就不会导通啊
4脚电压高于5脚电压2v

Q1导通时,5脚是18.978V,所以Q2是截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管上的二极管本身就是导通的,P管导通后才会截止,这电路的意义是啥?反极性保护吗?

二极管的作用只是保护mos管不受浪涌冲击,而且在mos管导截止时给后级提供一个电压,mos管导通后它也就没用了,在这个电路里用不到反极性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的作用只是保护mos管不受浪涌冲击,而且在mos管导截止时给后级提供一个电压,mos管导通后它也就没 ...

这个P管无论控制不控制都有电流流过去,设计这样的电路有什么用?除了防止电源反极保护想不到其它的理由.我说的反极性保护是19V和接地对调后这个管子和内部的寄生二极管是截止的,保护后面的电路.19V电源是插头输入吧?如果输入有问题,会保护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开始我也是这样分析的,但是分析来分析去总有不解的地方,你避重就轻的这样模糊解释也没问题.
那个P管PQ42上的寄生二极管本身就是导通的你怎么解释这个电路?

PQ42的体二极管流过去的是小电流19V,MOS管完全导通了才能产生大电流的公共点

网友(2023-12-25):
引用 网友E:
PQ42的体二极管流过去的是小电流19V,MOS管完全导通了才能产生大电流的公共点

这是个典型的反极性保护电路

网友:
分析个鸟毛,直接一坨子焊锡短接PQ42的DS,维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