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3-11-10):
在网上查了一遍,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拆出位置为台达电源待机电路d极与电源320伏正极之间电路。

网友:
应该是个电感

网友:
保险1a快断

网友A:
保险,显示器在高压板上见过

网友:
的确是快断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显示器在高压板上见过

的确是保险

网友:
是个1a的保险,长的像老式电阻,在车台电路板上见过

网友:
是保险是保险是保险是保险

网友:
是保险,1A快熔。。。。。。。。

网友:
125v1A热保护保险,十块钱十个包邮

网友:
是保险,1A的保险

网友:
特别像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