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手机开机线 什么原理 能自制吗

楼主(2023-11-10):
某拼上找的 本不以为然 用不了就退 没曾想 还真的能开机 试了几个老机 都能开 荣耀5x 7x 三星s 4 ,5 苹果5 xr 都能开。 不知奥妙在哪

网友A:
当然可以自制了,你要学很多基础知识,只需要15年的时间

网友:
没有奥妙,就两根线 疯了很多的两根线

网友B:
有些插口上有电阻 识别用的吗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基础如何,可以自制的,但有的头子要买的,自制也需要时间成本的,还要非常细心,另外这个维修用的开机线,需要5v电源或者可调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基础如何,可以自制的,但有的头子要买的,自制也需要时间成本的,还要非常细心,另外这个维修 ...

应该都具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插口上有电阻 识别用的吗

温度传感器的,用电阻直接能代替,但现在有的要读到电池数据才显示电量,温度传感器读到正常的温度才开机

网友:
如果自己开店,生意也可以,就不要自己去做开机线了,自己做开机线,那个时间咱们耽误不起。

网友:
估计要看图纸弄清楚电阻检测啥的吧。没有意义。除非有闲

网友:
做这个材料单买太麻烦,也便宜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自制了,你要学很多基础知识,只需要15年的时间

买一个解剖,然后偷师,用不了15年,最多15天。

网友(2023-12-26):
加密的电池每部机器定义不一样,例如hw可以使用双面扣。另外新的机器开机所需要的电流大,需要电源稳定功率够(线性电源,环牛),线材过流够

网友:
不值得手搓,修机赚钱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