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块华硕 A320M-K 请教问题

楼主(2023-11-10):
华硕A320M-K 1.03版,开机后cpu风扇一直转,无法正常启动。因为还有一块一摸一样的正常板子,对比着测量了一圈下下图这个点位电压不正常,好的测量是0.2v,待机开机都一样。坏的测量是3.3v,也是待机开机一样。这个点一头通着cpu的S5_MUX_CTRL这个脚,一头经过0欧电阻通边上那个8角降压稳压芯片。
还发现北桥供电不太对,就是这张图上的vddsoc,正常1v,坏的只有0.79。
手上这张点位图是1.02A版,和实物有一些区别。比如主供电pwm芯片型号换了。
想请教一下这个S5_MUX_CTRL是受什么地方控制的?怎么会有3.3v待机电压了?点位图上没有给出更多点了

网友:
华硕图纸点位,需要加V: weixiukongjian6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A:
好像与这个电路差不多,可以参考下,来自ASUS B450

网友:
楼主时序清楚,牛批

网友:
目前还没有。业余维修,图纸不全,准备找人帮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与这个电路差不多,可以参考下,来自ASUS B450

这个是3711s芯片的功能,目前我能确定这个是好的,现在搞不清的是s5_mux_ctrl这边的控制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3711s芯片的功能,目前我能确定这个是好的,现在搞不清的是s5_mux_ctrl这边的控制部分

在ASUS B450图纸中,s5_mux_ctrl由AM4的AP4脚发出,除了控制NCT3711S之外,没去其它别的地方。

网友C:
这个引脚gpio一般来说受bios控制,有没有刷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引脚gpio一般来说受bios控制,有没有刷一个试试

谢谢老哥提示,回头刷个试试看

网友:
明显是pwrgd信号不满足,还是初始电压0.8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引脚gpio一般来说受bios控制,有没有刷一个试试

已经刷了,没用。现在这个脚上电压很高,待机都是这样,估计还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