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一下红色圈起来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23-11-11):
小白问一下红色圈起来是什么元器件绿色部位  缺了一个    现在主板正常使用    想知道这个元器件的作用

网友:
好像是内存超频用的。

网友:
瞎折腾型,有精力去多学一点别的好过钻牛角尖,照俺估计是防静电用的,有零件位不一定加上就起作用,具体没有图纸不好说,楼上说的超频应该是不对,按道理超频芯片应该是在c.pu附近而不是在声卡旁边。

网友:
有空焊盘,没有图纸,这就不好回答楼主的问题了,我们充其量是一个维修工,不是搞研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