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华硕点位图打开都是一片白

楼主(2023-11-11):
用的是同一个软件 也下载了好几个。以前下载的点位打开都正常 现在下载的点位图打开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换了两台主机试都这样  why?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下载的都正常没有这现象,是点位的问题吧,从哪下载的?

网友:
换一个点位软件看一下
之前试过打开乱码 叫淘宝的发一个就正常用了

网友A:
我用的是BoardViewer 2.0.1.8   都没有问题

网友:
华硕的碰到一般有两个软件,一个是华硕专用,一个是用通用的打开。论坛里都有下载,最新的是不是有所改变,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BoardViewer 2.0.1.8   都没有问题

是fz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