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兄弟一个不常见的不上CPU不触发问题

楼主(2023-11-11):
最近买了一个小机器玩,1L小主机 ACER C650 H81芯片组的  这个机器很奇怪 不上CPU 或者上5代的CPU 开机一下就掉电  上4代CPU就是正常的 这种有解决办法么?

网友A:
明显就是4代板子不兼容5代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就是4代板子不兼容5代CPU的

是这样的…… 4代的  H81 B85自己刷魔改BIOS改过多张了 都可以正常使用5代U 而且台机主板的这几张都没有什么 不上CPU或者上5代 CPU就不触发的诡异设定…… 所以疑惑  问问

网友:
BIOS的问题吧

网友:
有些华硕主板不上u是会触发断电的。

网友:
你的是4代板子,不兼容5代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