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enware m17 R4 键盘 进系统不能用, 求助

楼主(2023-11-11):
Alienware m17 R4  按f2 进设置大部分次数可以 偶尔也不行   进系统100% 不能用应该跟键盘没关系。
放电升级 过bios 排线都重新插过了都不行   请教有没有通病什么的  键盘通过这个小板跟主板链接

今天 小板发来了 还有一样,进去系统不能用 pe 也不行 。。。换小板开机提示要设置语言 进bios 后选了us 才可能开机、

补充内容 (2023-11-19 08:46):
这款是机械键盘,看着键盘背面有好多芯片,花500多定个新键盘试试也不行

补充内容 (2023-11-19 09:17):
已经解决了多谢论坛师傅支招,9楼正解   :‘如果您遇到过,可以更换或者通过LE7连接
大神 早就说了解决方法自己没看懂。。。。。 短接 可以了

网友A:
你这个笔记本感觉也和华硕几款飞行堡垒一样,键盘有专用的键盘控制器。。不是EC管理的,。。

网友B:
键盘接口前面一排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笔记本感觉也和华硕几款飞行堡垒一样,键盘有专用的键盘控制器。。不是EC管理的,。。

说是小孩 乱按了一下 就不能用了。。。。。

网友:
这样单个的键盘控制器芯片里好像也是带程序的。。要是芯片里的程序坏了不进系统键盘也是不能用或者乱码啊。。我也不理解了。。没重新做个系统吗?进PE也不行吗?

网友B:
键盘接口前面的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接口前面的管换了就好了

小板上吗?能具体指点一下吗? 解决给发红包    发了一个小板还没到货呢 看着一堆一样的管子

网友C:
照片上那一堆6角管的问题 是通病一组一组换 料板上很多

网友D:
如果您遇到过,可以更换或者通过LE7连接

网友:
遇过换小板就好,坏小板经过对比是键盘排线前面小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片上那一堆6角管的问题 是通病一组一组换 料板上很多

多谢 不知道什么管子型号,,前天跟客户商量发了板子 等到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接口前面一排管问题

不知道什么管子型号,,前天跟客户商量发了板子 等到了试试   也好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接口前面一排管问题

小板上吗 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您遇到过,可以更换或者通过LE7连接

多谢   真是惭愧  师傅早就提供方法了,。。。。。

网友(2025-09-27):
学习了,
这样的问题联想R7000上面才有,
没想到DELL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2025-12-17):
引用 网友E:
多谢   真是惭愧  师傅早就提供方法了,。。。。。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外星人的这个键盘通过小板转换,转换到主板,是通过电感过到主板,换主板的小电感,基本上都会解决问题,修过很多这种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