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电阻色环是黑棕金蓝黑,第二

楼主(2023-11-11):
第一个电阻色环是黑棕金蓝黑,第二个电阻是棕绿金银绿,求助大神,告知一下这两个的阻值是多大的。万分感谢。
window
求助

网友:
第二个棕蓝金银绿

网友:
两个应该都是低过1欧的,可能是取样电阻

网友:
中间环都是银色吧,怎么成了金色?

网友:
颜色更正:第一个电阻色环是黑棕银蓝黑,第二个电阻是棕蓝银金绿。其它真没有碰到,不知道计算!

网友:
第一个电阻色环是黑棕银蓝黑,第二个电阻是棕蓝银金绿,这2个色环电阻的第3环应该是灰色的吧?没有见过第3环是银色的色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