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抓头三天人崩溃,没有思路了,想退机了。

楼主(2023-11-11):
接一台华硕px574f,板号p3540db。
客户说是有时候能开有时候开不了,能开几率也很低,插可调一看,待机偏高160左右,开机不触发,老规矩,拆机打阻值,没有明显短路,显卡轻微发热。
再插电,测量3-5都出来了,这板子没图纸,由于新手一枚,于是到处找图,鑫制造也没有,论坛求助,一哥们也是真黑,点位要卖我50,差点骂人

,想想买卖这种东西你情我愿的,搁置。
后不甘心,到处找图,终于有图,继续测量,EC调料正常,别问什么是调料,因为饿了且打错了,查桥,3.3-1.8-1.0,1.05SUS出来一下就没了,期间由于经验不足,发现通电键盘开关灯常亮,觉得是不是不正常,还去查灯为什么会亮。

还去搞了BIOS,现在想来真是在瞎搞,键盘归EC管,EC条件正常。期间刷8代BIOS改ME也是一路笑话就不提了

冷静下来再次思考,1.05sus是桥这边的,我再次尼玛去搞BIOS。但是也有意外发现,拆了BIOS以后1.05居然出来了?这他妈是什么道理?带不动?BIOS跟1V也没关系啊。想到显卡轻微发烫,这本是独显的,也不知道上电就烫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反正两路供电电感上面都是0.9,继续抓头,想到独显的总线还是什么供电是1.05,显卡又微微发烫,以为找到了根源,心里一阵激动,心想老子用于要成功了吗,对我这个新手来说居然有点紧张。

找到1.05过来的MOS管拆掉,上电之前手都在抖,心想大爷我终于靠着自学要成材了?上电一通电,我去尼玛,还是老样子?

出来一下就没了。不是这边?大佬肯定要说你为什么不查1.05的芯片,么有错,我也是这么想的,且早就查过了,我芯片都买回来了,但是芯片条件正常,插电,供电,开启,都有,PG没有,这不是废话。

管子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因为这个管子是集成在芯片的上下管,供电正常的,其他没测,我没有波波,马上准备买波,话说远了,芯片没换上去,因为拆了BIOS它1.05就出来了,我也不想换了,是后极短路?漏电?FB不正常?升压不正常?不想搞了,吃饭去,先扔这里吧,要退就退,反正我两个月的新手修不出来也不丢人。

网友:
工具得备齐啊

网友A:
待机偏高160左右 直接热成像看下啊

网友:
应该从待机偏高这个方向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偏高160左右 直接热成像看下啊

没有明显短路,待机偏高显卡两个电感0.9,不知道正常不正常,也不知道这个机子是屏蔽了集显,还是怎么样,上电独显就微热。

网友:
偏高显卡两个电感0.9  肯定不正常 不是有图纸 也看不明白吗 放出来啊

网友:
慢慢查吧。。。。。。。。。。。。。。。。。。。。。

网友B:
热成像一看  哇塞 桥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成像一看  哇塞 桥亮了

哥哥,有时候用电池能开机,8代低功耗一体的桥怎么可能会亮。

网友:
慢慢查吧。。。。

网友:
你这种像是插电自动开机,然后后级有短路保护了,BIOS拆掉1.05V一直有可能是因为没有自动上电所以能测到1.05V,把显卡供电断开试试

网友:
维修思路大方向要对,供电管有误短路已测试便知道,查芯片工作条件,CPU桥合一的芯片重点排查。

网友:
待机160左右,这很可能是后级微短,

网友:
帮顶一下。感谢分享,精华贴也越来越有价值性了!

网友:
显卡发热是自动触发了吧 是不是内存TON电阻变质没触发起来哦  显卡供电不出来怎么会发热呢

网友:
买波预算多少啊

网友(2023-12-26):
兄弟,图纸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卖图纸的吃相很难看的,接个机器维修也就150~200,真是醉了!
建议你找芯片手册参考维修,不行就退机。

网友:
建议楼主把图纸发上来,以实际行动打击这些高价卖图纸的黑心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