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3227 公共点正常,3.8V和5V 待机都没有,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3-11-11):
第一次修新款的,苹果A3227 公共点12V正常,3.8V和5V 待机不出,各电感阻值正常,找到3.8V转换芯片是U5700 有供电,但是没有开启P3V8AON_PWR_EN

然后就找到了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个电压对不对。。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没3 5V查EC啊

网友:
量下3.8V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了就换掉它

网友:
查到了这地方,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1.4是不是被拉低了,c5340取了看,不行就是u5340或者3.8芯片拉低了

网友:
延时开启,正常直接开启应该可以直连r5341,去掉u5340

网友:
查一下时序

网友:
是a2337 2337吧

网友:
都3227啦,是你到了未来还是我停留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