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LA-K741P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3-11-11):
实在搞不定了,估计是通病。 外星人LA-K741P不过保护隔离。用可调电源公共点有12V,换过94241H,换过EC  KB9542,就是不过隔离,没招了,有搞定的吗?给点建议。

网友:
看图纸这机子公共点就是12v,不是19v的。

网友A:
换人,不过保护隔离最好修的机子你却说搞不定?

网友:
应该是你查的方向错了,公共点12v是正确的!

网友B:
有通病的,LA-J521P这版号不过隔离保护是EC坏了。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通病的,LA-J521P这版号不过隔离保护是EC坏了。你可以参考一下

EC换过了,还是不好,这个EC带程序的,这个机器应该是通病,论坛里好多人都没修出来,有一个高手说是靠猜修出来了,没想到的地方,就是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人,不过保护隔离最好修的机子你却说搞不定?

我刚开始也认为好修,结果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网友:
忘了说明了,用原装电源不过保护隔离
用可调电源有12v

网友:
外星人 M15 R3 LA-J521P 电流表能开 原装电源不能开机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263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一样的故障现象,也没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C换过了,还是不好,这个EC带程序的,这个机器应该是通病,论坛里好多人都没修出来,有一个高手说是靠猜 ...

还是EC吧,我知道 用90V转接头就能开,接原装电源开不了,我都是换EC好的,修了好几台呀

网友:
终于修好了,故障的根本原因是EC损害,之前换过的ISL9241是个坏的,导致我换完EC后还是不开机,这个机器必须用原装电源才开机,公共点的电压是19v,不是12v。这个机器的保护隔离是双重的,俩个保护电路,所以难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EC吧,我知道 用90V转接头就能开,接原装电源开不了,我都是换EC好的,修了好几台呀

是的,你说的对EC坏了,但是我之前换得ISL9241是个坏的,导致我换完EC后还是不开机,形成死循环。

网友:
查一下导通条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说的对EC坏了,但是我之前换得ISL9241是个坏的,导致我换完EC后还是不开机,形成死循环。

现在好了是吧。这个机器这个毛病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了是吧。这个机器这个毛病挺多的

是的,你说的对。

网友:
加你个微信,以后可以互相学习交流一下

网友:
厉害了,这样我都修不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通病的,LA-J521P这版号不过隔离保护是EC坏了。你可以参考一下

风扇狂转,你是怎么解决的?
EC的bois买的时候就带的,刷那个8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狂转,你是怎么解决的?
EC的bois买的时候就带的,刷那个8脚的吗?

没有出现过风扇狂转的问题,可能是你买的EC有问题,要买减板的

网友D:
一样的问题  我换完ec 过保护隔离啦  但是还是不开机 无3v   5v  蒙圈啦    不知道是不是ec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买的EC不好?建议购买全新E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问题  我换完ec 过保护隔离啦  但是还是不开机 无3v   5v  蒙圈啦    不知道是不是ec有问题

ec有可能没有焊接好

网友:
换9241p,换完就好

网友:
这个机子要用原装电源开机,不要用可调电源,用维修可调电源,可能不过隔离

网友:
应该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