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Z370-E开机瞬间掉

楼主(2023-11-12):
求助,华硕Z370-E开机瞬间掉电,待机测得三端稳压3个脚分别为1脚5V,2脚2.7V,并联两颗电阻,阻值正常,3脚3V,感觉2脚被什么拉低,鑫制造没有
,只有
,2脚标注是3.3VSB ADJ,求修过的大神给点思路,多谢
华硕
掉电
window

网友:
都可以开机检查待机电路干嘛?不应该测触发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