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Z370-E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23-11-12):
求助,华硕Z370-E开机瞬间掉电,待机测得三端稳压3个脚分别为1脚5V,2脚2.7V,并联两颗电阻,阻值正常,3脚3V,感觉2脚被什么拉低,鑫制造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2脚标注是3.3VSB ADJ,求修过的大神给点思路,多谢

网友:
华硕图纸点位,需要加V:weixiukongjian6

网友:
2角电压加1.25v等于3.3v才正常,一般2.1v。

网友:
这是二启现象吧,可能bios魔改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同样碰到开机掉电的,不知道肿么搞了

网友:
2.7V 应该是正常的,看看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