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兄弟8530DN故障代码E7,请师傅们帮忙解答

楼主(2023-11-12):
兄弟8530DN故障代码E7,是哪里的故障,兄弟官网的手册里也找不到

网友A:
固件出错了,重新刷固件,或者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出错了,重新刷固件,或者换主板

这个主板上也有相当于笔记本里的bios芯片吗?

网友B:
看看这2个帖子,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能装驱动的话在线升级固件看看,不行就要拆芯片刷固件了

网友:
谢谢!这个是什么手册里的,我把官网上的手册都看了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2个帖子,能不能帮到你?

谢谢!

网友:
不客气,大家都是坛友,应该互相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