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 GTX750 2G D5赵云版

楼主(2023-11-12):
开机黑屏,测试记录;DDR-V=1.60V  GPU-V=0.91V  PCI-V-1.05V  5V.  示波器测晶振有正玄波产生,显卡核心供电电源两个电感处有正常波形。bios芯片; 25L4006E对地阻值;  ①,622   ②,665  ⑤,633   ⑥,673。总线阻值B面;365       A面;320.时钟A13  A14,750.复位A11,760.A9.A10;447.请各位大师给分析分析,烦请指正.难道还有没检测到的地方才引起开机黑屏。在这谢谢了。

网友:
pcie 16对数据得测一下。

网友:
显卡维修…这个不能叫开机黑屏。
先认不认卡再说。

网友:
耕升 GTX750 2G D5赵云版 开机黑屏;经查供电芯片UP0104S:U503 U501电压数据。U501;①0.08v ②4.78v  ③1.59v ④4.78v  ⑤0v  ⑥1.05v  ⑦0.8v  ⑧0v。U503;① 0.04v  ②3.03  ③1.59v ④4.86v  ⑤0v  ⑥0.67v  ⑦0.09 ⑧0v。对比发现U503芯片第六脚电压只有0.67v,而U501第六脚为;1.05v。所以判定是U503芯片出了问题,到某宝购得芯片更换掉U503 UP0104S问题立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