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小新14寸开机灯闪一下灭

楼主(2023-11-12):
接一台联想小新 按开机灯闪一下就灭 一开始以为是键盘开关问题 拆机测试开关3.3完好  然后怀疑是联想一键还原的小按钮出问题 把连接按钮小板线断开也一样 只能翻开图纸一步步修 先测全板无短路 待机3V5V均正常 测EC复位信号,LID,ACIN,RTCRST 都有 按开关时候测 PWRBTN信号被拉低不能复位 这种情况要不就是BIOS坏 要不就是板载CPU问题 先刷BIOS 安装好芯片 按开关 PWRBTN信号 顺利有一个高低高动作 知道机器已经修复了    开机电流刷刷跑上去了 顺利开机 反复测试OK 完成修复

网友:
收费多少?

网友:
200元 散客

网友A:
我有块联想h110也丢了SN和uuid现在还没搞好

网友:
现在的本子能靠刷BIOS好的太少了

网友B:
收费还算不错了 当着客户面刷BIOS的话 看着你没一会儿就搞好了 有些难缠的客户 还各种砍价所以该划水费点时间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费还算不错了 当着客户面刷BIOS的话 看着你没一会儿就搞好了 有些难缠的客户 还各种砍价所以该划水费点时间是有必要的

诚信经营哦

dcr

网友:
怎么不诚信经营了呢 有保修时间 有售后 这是别人花费时间和精力 换来的 至于收费多少取决于别人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 我说的是有些刁专的客户 总爱拿别人没一会儿就搞好来说事砍价 干的是技术活 凭什么要以卖苦力的价值来衡量 搞点划水时间让这种客户心理能接受一点 从别人的学习时间成本和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凭什么就只能收几十呢

网友:
赁本事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块联想h110也丢了SN和uuid现在还没搞好

论坛里有写好软件和教程  我成功了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块联想h110也丢了SN和uuid现在还没搞好

可以用 smbcfg刷一下

网友:
分析很详细。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了,学习人路过看了一下